请问蜂鸣器发出和弦声音如何驱动?

楼主(2012-04-20):
请问蜂鸣器发出和弦声音如何驱动?是否发音频率要有变化?

网友A:
和弦 是乐理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定音程关系的一组声音。将三个和三个以上的音,按三度叠置的关系,在纵向上加以结合,就成为和弦。通常有三和弦(三个音的和弦)、七和弦(四个音的和弦)、九和弦等。

所以, 如何驱动?  就是怎么样将多个频率信号同时发音
想必不难.

网友B:
先考虑可行性不?

网友A:
可行性,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看你这个 "混频" 电路怎么做了, 这根本不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