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在wince工业平板电脑的安装使用方法

楼主(2012-04-20):
WINCE工业控制计算机运行系统的软、硬件环境
● 硬件

■ Intel x86或x86兼容CPU以及ARM系列CPU,主频200MHz以上

■ 64MB RAM

■ 32MB 存储空间,支持Doc(Disk On Chip)、DOM(Disk On Module)或者CF卡(COMPACT FLASH)

■ 10Mbps Base-T标准网卡

■ 支持VGA的显示卡

● 软件

■ 中文版Windows CE.net(CE4.0)或更高

■ 支持注册表信息永久保存功能

安装运行系统

安装组态王嵌入版运行系统:

第一步:将安装有组态王嵌入版开发系统的PC机和嵌入式系统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的同一个网段中。(如果采用网线直接将PC机和嵌入式系统设备连接的话,需要使用交叉网线)。

第二步:上电启动预先安装在系统上的WinCE系统,设置WinCE上的网络和拨号连接,给这个设备分配一个IP地址。

第三步:在PC机建立一个共享目录(名称最好用英文或者拼音,否则可能显示乱码);将组态王嵌入版安装目录下的ARMV4文件夹或者CEX86文件夹(根据嵌入式机器的CPU类型来确定)下的KV_FTP_ERVER.EXE拷贝到您PC机的共享目录下。

第四步:在嵌入式机器的WinCE中,在资源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PC机的UNC地址,如PC机机器名为aaa,则输入 \\aaa。 找到KV_FTP_SERVER.EXE所在的共享目录。

注意:第三步和第四步也可以使用U盘将KV_FTP_SERVER.EXE程序拷贝到嵌入式设备的存储器上。

第五步:拷贝KV_FTP_SERVER.EXE到嵌入式系统的存储器上,比如DiskOnChip,Flash等,然后启动 KV_FTP_SERVER.EXE

第六步:点击主菜单中“工具\远程部署操作”,弹出远程部署操作对话框如图1.15所示:

在远程站点处输入嵌入式设备的 IP地址,点击“连接”,连接成功后状态提示为:“连接服务器:操作成功”;如果提示:“连接服务器:连接主机失败”,请检查嵌入式设备和PC机网络连接是否正确或IP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注意:此处登录账号和密码可以为空白。

第七步:连接成功后点击远程部署操作对话框的“安装”,显示远程安装对话框如图1.16所示:

“本地”是指组态王嵌入版开发系统和驱动文件所在的源路径, C:\Program Files\Kingview嵌入版\CEX86(如果您的CE系统是StrongARM或Xscale,此处会选择ARMV4,该地址为自动识别,可以不用修改)。

“远程”是指组态王嵌入版运行系统和驱动安装的目标路径,用户可自行设置。远程路径设置格式为:\存储器名称\文件夹名称。存储器名称是指您的嵌入式设备中配置的电子硬盘或硬盘在WinCE系统下显示的盘符名称(DiskOnChip显示为DiskOnChip;Compact Flash Card、DOC和外挂PC硬盘显示为:硬盘、硬盘1、硬盘2);文件夹名称是指您指定的保存组态王嵌入版运行系统和驱动文件的文件夹名称。(以CF卡为例)。

第八步:路径设置完毕,直接点击“安装嵌入版”如图1.17 所示:

安装过程中除“取消”以外所有的操作都处于非激活状态。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装,那么您可以使用“安装精灵”它会引导您进行正确的安装。

第九步:安装设备的驱动,在组态王嵌入版运行系统安装完毕后您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全部的或者是部分组态王嵌入版支持的设备的驱动。如果要安装全部的设备驱动,只需点击“安装驱动”按钮即可,系统自动拷贝和注册;如果要根据需要安装部分驱动或者增加新的驱动,您可以点击“添加驱动”按钮,系统弹出驱动选择对话框,如图1.18所示,选择需要的驱动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注意:

系统只能默认组态王嵌入版开发系统安装路径下的CEX86或者ARMV4下的Driver目录下的驱动文件

第十步:安装序列号,在组态王嵌入版运行系统安装完成后您就可以安装序列号,在如图1.17所示的安装对话框内点击“安装序列号”按钮,系统弹出“注册窗口”对话框,如图1.19 所示:

在注册窗口对话框中可以手动输入公司名称、负责人姓名和组态王嵌入版点数,以及序列号等后点击注册,便可以完成序列号的注册安装。也可以点击“从文件获取注册信息”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如图1.20所示:

选中提供给您的注册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在注册窗口的所有需要填写的信息就会被自动填写进去,点击注册窗口对话框中的“注册”按钮,完成序列号的安装。

注意:

您购买组态王嵌入版软件时,亚控公司会以一个xx.lic文件的形式给您提供软件注册序列号。请将该文件拷贝到您安装组态王嵌入版的PC机上,图1.24中输入的xx.lic文件所在路径就是您PC机上存放xx.lic文件的路径。如有什么问题,请与亚控公司技术支持联系。

在序列号安装完毕后您可以查看注册信息是否正确,在如图1.17所示的安装对话框内点击“获取下位机序列号”按钮,系统弹出“获取序列号”对话框,如图1.21所示:

技术支持QQ:605440535

以下是15寸wince工控机运行组态王的情况:

具体参数如下:

1.1. 功能概述
采用防干扰铝合金拉丝光油外壳,无辐射,硬度高;

集成有以太网控制器,串口,SD卡控制器,USB Host 控制器,四线电阻触摸屏驱动;

可完美支持WindowsCE .NET 5.0操作系统;

Flash掉电保护功能;

用户可将精力集中在应用程序相关的技术开发上,而无须关心复杂、费心的硬件平台和底层软件上;

支持Visual Studio 2005或2008.net(.net 2.0 Compact)、LabView开发;

内带4线电阻触摸屏,定点触摸不抖动,精度高;

物理分辨率:1024×768,用户还可以设定其他分辨率,如800×600等;

支持屏幕旋转(0°、90°、180°、270°);

支持CAN-bus接口(用户选配),提供调试例程和测试软件;

用户可方便设定开机界面,和各种分辨率;

1.2. 硬件概述
三星Cortex-A8的CPU(型号为S5PV210,主频:1GHz),512MB的DDRⅡ,256MB的NandFlash,Windows CE .NET 6.0;

物理分辨率:1024×768,6.5万色;

三路带隔离的3线RS-232串口(COM1,COM2,COM3,COM4),其中二路(COM1、COM2)可以作为RS-485总线接口;

一路带隔离的CAN总线接口(WinCE系统内已集成驱动)。标版不带,需要选配,选配后原来COM3接口不引出;

一路USB Device接口,支持Activesync和PC机同步通信和联调应用程序;

两路USB Host接口,支持鼠标、键盘、U盘等设备;

一路100M的以太网络接口;

音频输出接口;

DC12V,带隔离电源输入接口,可靠性更高;

另外2路USB Host接口、SD/MMC卡接口在机箱内部没有引出,用户仍然可以定制使用,用户可以参考《VGA单板电脑控制板使用说明书》。

1.3. 应用领域
工业控制,检测设备,仪器仪表,安全监控,医疗器械,智能终端等产品嵌入式高端应用。

支持CAN方便客户构建现场总线网络。

1.4. 工作条件
12VDC,电流:1650mA

技术交流请加我QQ:605440535 手机:13760805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