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中怎么给数组指定首地址为ROM的指定位置?

楼主(2012-04-20):
如题,我用C 语言编程,想知道怎么在定义数组时候将数组首地址指定为ROM的某一个位置,比如keil中可以这样做:char array[5] @ 0x50,ROM 中 0x50 就是数组的首地址。我希望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请大家帮忙解惑。

网友A:
楼主问的是 Designer 吗?
如果是的话可以参考下面的KB:
Placing Code at Absolute Location in Flash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9802
Allocation of Variables at Absolute Address in RAM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9611

楼主:
谢谢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