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用过这种触摸屏吗

楼主:
有一块触摸屏,如图

结构如下图

按键位置固定,等效一个2*2矩阵按键
按压时根据压力的不同,按键的电阻值逐渐减小,请教接法是不是和机械键盘的矩阵接法一样,如果需要触摸灵敏度大些,是不是按键输出的上拉电阻应该大些,还是取值和机械式键盘组成的矩阵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A(2012-04-20):
有点象手写板的屏

楼主:
这个是触摸位置固定的,等效2*2矩阵,只是按矩阵键盘那样接感觉灵敏度不太理想,不知道有其他接法吗

网友B:
类似这种的以前我用过,不过没深入去研究,当时灵敏度是可以的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2*2矩阵?

楼主:
FPC引出线是4根,屏上也是4个触摸位置,每个键的电阻用万用表量过,轻触时在10K左右,随着按压力度增加,电阻最终在十几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