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2012-04-20):
设计的接收模块和发送模块指的就是DB9吗?还是说DB9只是个接口呢?这个搞不清楚?对下图也不是很理解。

楼主:
PC出来的是串行数据,应该是从公头出来的吧。。。
那么FPGA板子上不是有个母头吗,那样不是不用deserializer了?

网友A:
看了,不是很明白m
帮楼主顶一下,
望高人来解答

网友B:
DB9只是个接插件,你要做的就是将计算机发送过来的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数据,并按照LCD接口的时序要求发送到LCD上显示。串口发送模块就是将并行数据串行化,通过串口输出到PC上。

网友C:
注意电平,先将RS232电平转换为TTL/CMOS电平,然后再FPGA上实现UART和LCD控制器功能。

楼主:
DB9只是个接插件,你要做的就是将计算机发送过来的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数据,并按照LCD接口的时序要求发送到LCD上显示。串口发送模块就是将并行数据串行化,通过串口输出到PC上。 ...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指教,我理解了!~

楼主:
注意电平,先将RS232电平转换为TTL/CMOS电平,然后再FPGA上实现UART和LCD控制器功能。
引用 网友C:
恩,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