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624外扩RAM如何初始化和读写?

楼主(2012-04-20):
(无正文)

网友A:
这需要问别人吗
你想怎样就怎样呗

楼主:
由新人报道转过来。根据硬件手册,我设置为外扩4M模式,P13=1。实际只接了一片1M的RAM。所以CS2,CS3不会用于选址,CS3悬空,CS2用于液晶片选。所以RAM的操作时,需要保证CS2为高电平,防止跟液晶冲突。综上所述,RAM的操作空间是100000H-1FFFFFH。这个空间实际是有40000H-7FFFFH映射过来的。编程的时候该如何操作呢?

楼主:
直接用地址100000H-1FFFFFH操作。写的时候,如果只写一次,则写1M字节,有200正负30次出错。如果写的时候判断一下,如果没写对,再写 一次,最多写3次,则没有出错。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写时序的问题还是RAM的问题啊? RAM用的是CY7C1059DV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