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们做了一个串口的板子。调试的时候发现,在板子断电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助手给板子串口发数据,板子会自己接收,都是乱码,但是一上电,就正常了,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按说板子都断电了,你给它发东西,应该是没有反应才对啊,求解,谢谢,初接触串口,不是太懂。

网友:
很有可能你那个串口发送接收数据的针在你插上公头的时候短接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

网友A:
这个跟你的电路设计有关,串口本身有一定驱动能力,会通过某些型号的电平转换芯片泄露到系统内,于是出现乱码。电路设计和元件选型合理的话,不会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