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用IAR下载程序到MSP430,可以正常下载,但是下载完之后,运行按钮我都没点过,就已经处于运行状态了,只有暂停按钮和软件重启按钮是亮着的。单片机也没有正常工作,点了暂停按钮之后,光标也找不到,只有跑飞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应该是MSP430的系统设置问题,比如说你设成使用外部晶振,但程序中却把外部晶振关掉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C:
看下你程序中用没用看门狗的撒,若没用的话,一开始的需要关掉的啊,

网友C:
哦,还一个问题就是喽上有大虾提到的竟真的问题的 啊,你可以但不调试的运行一遍看看,看到那个地方后就跑飞,或者是死循环到那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