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使用PC104总线的主板,挂一个数据采集卡,作为下位机采集模块,采集到结果通过RS485送给上位机,采用的是中断方式的串行通讯。一开始通讯正常,但是一端时间,大概发送1000次左右,下位机就会死机,反复调试都是这样,不是很明白。现在把代码贴出来,就高手指教!
void   interrupt(*oldport1isr)();
void   interrupt   ComInt()/*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ReceiveFlag;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char   panelid   =   0;

OverTimeFlag   =   0;

CheckSumReceive   =   0;

CountByte   =   0;

awresult   =   0;
tempresult   =   0;
ppmresult   =   0;

closeint();

for(cnt   =   0;   cnt   <   8;   cnt++)
{
CommandReceive[cnt]   =   0;
}

overtimejudge();

panelid   =   (unsigned   char)(para[0]);

if(OverTimeFlag   ==   0)
{
CommandReceive[0]   =   inport(PORT); /*First   byte   receive,if   don 't   match   panelid,return   interrupt   funtion*/

if(panelid   ==   CommandReceive[0])
{
panelright();
}
else
{
;
}

}
delay(DELAYTIME);
outportb(PORT   +   2,   0x07);

outport(0x20,   0x20);
outport(0x20,   0x20);

}

void   readparameter()
{
FILE   *fp;

int   i;

fp   =   fopen( "config.ini ",   "r ");

if(fp   ==   NULL)
{
printf( "Can   not   open   file\n ");
}

for(i   =   0;   i   <   3;   i++)
{
fscanf(fp,   "%f ",   para   +   i);
}

fclose(fp);
}

void   senddata(char   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SendDelayTime;   i++)
{
;
}

outportb(PORT   +   1,0x00); /*Turn   Off   Interrupt   */
outportb(PORT   +   4,   0x0B); /*Turn   on   DTR,RTS,OUT2,send   mode*/
outportb(PORT,   data);
}

void   initcom()/*串口初始化*/
{
outportb(PORT   +   1,   0); /*Turn   off   interrupt*/

oldport1isr   =   getvect(INTVECT); /*Save   old   interrupt   vector   for   recovery*/

setvect(INTVECT,   ComInt);

outportb(PORT   +   3,   0x80); /*Set   DLAB   on*/
outportb(PORT,0x0C); /*Set   9600   baud   rate*/
outportb(PORT   +   1,   0x00);
outportb(PORT   +   3,   0x3B); /*8   bits,1   parity,1   stop   bit   */
outportb(PORT   +   2,   0x07);
outportb(PORT   +   4,0x0A); /*Turn   off   DTR,Turn   on   RTS,OUT2,receive   mode*/

}

void   openint()/*开中断*/
{

outportb(PORT   +   4,0x0A); /*Turn   off   DTR,Turn   on   RTS,OUT2,receive   mode*/

outportb(0x21,   (inportb(0x21)   &   0xF7)); /*Set   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

outportb(PORT   +   1,   0x01); /*Interrupt   when   data   received*/
}

void   closeint()/*关中断*/
{
oldport1isr   =   getvect(INTVECT);

outportb(PORT   +   1,0);                                                       /*Turn   off   Com2   interrupt*/

outport(0x21,   (inportb(0x21)   |   0x08));

}

void   panelright()/*下位机判断是否命令是自己的板号*/
{
unsigned   char   i;

for(i   =   1;   i <   7;   i++)
{
receive6commandbyte(i);

if(OverTimeFlag   !=   0)
{
break;
}
}

if(CountByte   ==   6)
{
receive6bytecomplete();
}
}

void   receive6commandbyte(unsigned   char   order)
{
overtimejudge();

if(OverTimeFlag   ==   0)
{
CommandReceive[order]   =   inport(PORT);

CheckSumReceive   +=   CommandReceive[order];

CountByte++;
}
}

void   receive6bytecomplete()
{
overtimejudge();

if(OverTimeFlag   ==   0)
{
CommandReceive[7]   =   inport(PORT);

if(CommandReceive[7]   ==   CheckSumReceive)
{
if(BeginJudge   ==   0)
{
beginmeasure();
}
else
{
sendresult();
}

}
else
{
checksumwrong();
}

}

}

void   sendresult()
{
      /*发送测量结果*/
}
void   beginmeasure()
{
/*开始测量*/

}

void   beginsucess()
{
          /*返回启动测试成功的信息*/
}

void   checksumwrong()
{
    /*上位机命令校验和出错后下位机返回出错信息*/
}

void   overtimejudge()/*上位机命令是8个字节,判断有没有接收超时*/
{
unsigned   char   ReceiveFlag;
unsigned   long   cnt   =   0;

do
{
ReceiveFlag   =   inport(PORT   +   5);

cnt++;
if(cnt   >   TimeExceed) /*Overtime   judge,wait   for   300ms*/
{
OverTimeFlag   =   1;
break;
}
}
while(!(ReceiveFlag&1));
}

unsigned   int   sample(int   chx)
{
    /*开始采样*/
}

void   main()
{
clrscr();

arrayinit();

readparameter();

enable_gpio();

initcom();

openint();

while(1)         /*一直等待上位机命令*/
{
initcom();
openint();

delay(DELAYTIME);

feedDog();

setvect(INTVECT,   oldport1isr);

}

}

网友A:
太长了:L

网友B:
的确是太长了,LZ精炼一下

网友C:
汗颜啊,太长了源码,看的是不明不白的啊

网友D:
这个貌似是上位机软件代码的吧,,求解

网友E:
自己把注释加全,也就搞定了

网友F:
同意6楼的观点的啊,些代码的时候养成加注释的习惯是非常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