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弹簧天线PCB布局布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2-04-20):
目前采用弹簧天线,CC1101芯片,板子上元器件根据利尔达的433M无线模块板子上元器件确定,请问布局走线、布板、厚度之类的有什么要求?走50欧姆阻抗匹配是指哪儿?天线管脚到芯片的线段吗?上面的电容、电感串在里面怎么算?第一次接触这个,比较弱。。

网友A:
你这个问的不是PCB布线问题了,你连硬件电路原理设计都问上了

居然是按模块板来定的器件,你可以把元件布局按模块板上的元件放在一起进行布局,板的厚度按一般板厚就行,这种工艺问题和PCB厂交流,至于布线要讲究抗干扰和电流流过的稳定性,这个涉及到EMC EMI,不是一下讲的清楚的,

至于你说的电容电阻的大小匹配要根据实际东西来,你的问题问的太泛泛了

不如你先着手做,遇到实际问题再以个个问

楼主:
我不明白阻抗是怎么计算的?是从哪儿到哪儿的线路的阻抗?用了弹簧天线是不是不需要匹配了?

网友B:
天线的布局就有点麻烦,天线背面最好不要铺铜

网友C:
高频电路的设计是有较高要求的,元件的选择,PCB的布局、走线甚至PCB的厚度、材料都有讲究,50欧姆指输出至天线的阻抗匹配,要计算的话需要取得包括PCB在内的模型,这需要极其昂贵的专业测量设备和相应的专业知识及技巧,工程上不用计算法,而是根据厂家的设计推荐及相关的知识、经验积累进行设计改进和调试完善,没有相关经验的话,最好的短期解决办法是购买成品模块。

网友D(2014-08-21):
没有网分的话只有慢慢换元件试

网友E(2016-03-27):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布局就有点麻烦,天线背面最好不要铺铜

你好一般的接线座例如IPEX座和弹簧的直插焊盘下面都不敷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