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用计数器计数高频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单片机晶振是12M

我用中断和计数器来数脉冲。
外部中断的频率是1Hz
计数器输入脉冲频率是500KHZ

要中断10秒数5000000个脉冲
但是现在我数到的脉冲总比5000000个脉冲少100到200多个脉冲!

如果排除硬件问题。软件上面在哪里可以改善呢???

我是计数完65536次才中断一次的。

5000000个脉冲大概有76次中断。

会不会每次中断漏掉了1到2个脉冲???

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办法改善啊?

网友A:
能把程序发出来看看嘛

网友B:
要计数脉冲你整个1Hz的外部中断干嘛?
如果计数器每次都是自由运行的话(软件不去写它,最后一次再写预置值),那每次中断它都是不会丢脉冲的(因为是硬件计数,中断程序跑的时候它还在计数)。
估计你的1Hz有问题
另外,没有软件,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

楼主:
根据外部中断信号来计数。就是计数10个外部中断的信号中间的计数脉冲!

计数器中断程序:
void counter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L0 = 0;
        TH0 = 0;

        std_pulse_count++;
}

外部中断程序:
void extin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0
{
        idata uchar x,y;
        idata union
        {
                ulong tmp;
                uchar a[4];
        }union_tmp;

        meter_pulse_count0++;

        if((start_flag == false)||(calc_flag == true)) //找到脉冲起点
        {
           Enable_Counter0();
           meter_pulse_count0 = 0;
           start_flag = true;
           calc_flag = false;
           ok_flag = true;
        }

        if((meter_pulse_count0 >= yg_cycles)&&(ok_flag == true))  //到设定的圈数
        {
            Disable_Extint0();
            Disable_Counter0();

           do{
                x = TH0;
                union_tmp.a[2] = TH0;
                union_tmp.a[3] = TL0;
                y = TH0;
           }while(x != y);

           union_tmp.a[1] = std_pulse_count%256;
           union_tmp.a[0] = std_pulse_count/256;

           counter0_cnt = union_tmp.tmp;

           end_flag = true;
           ok_flag = false;
        }
}

网友B:
你这样写T0中断程序,肯定丢脉冲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我该怎么写啊??

网友B:
不要重写T0=0,溢出后T0本来就是从0开始计算,你在中断里重写为0,不就把已经计数的脉冲丢了。

楼主:
哦,就是不要重新装载计数值!!
等我改了试一下。。

楼主:
改了之后,变好了。。 变成多数了6个脉冲!!!
哪里还能改善呢??

网友B:
你这样做从外部中断信号有效到中断程序再去读T0的数据本来就有延时(多6个脉冲那就有3uS)的延时,要改善的话减少中断响应延时时间或软件补补偿计数个数。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了。多谢你了!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