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键盘 请教

楼主(2012-04-20):
(无正文)

网友A:
淘宝网上有现成的USB数字小键盘。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p;cm_id=&pm_id=

楼主:
现成的可以跟电脑键盘相互独立  互不干扰吗

网友B:
USB键盘,在硬件层面上和电脑键盘相互独立,剩下的就是输件层面的东西了,看windows怎么处理两个相同类型的设备。键盘我没有用,接三四个鼠标我用过,结果是,每个都能控制。

楼主:
三四个鼠标都相互独立控制某个区域吗   其他的鼠标无法控制专属控制区域?

楼主:
windows系统对usb口抽象时  好像也是独立的  对每个usb口有编号  跟I0  I1 I2  差不多

网友C:
用笔记本玩游戏,经常会外接键盘。每个都能用,没发现有干扰问题

楼主:
我们做了一个系统,需要用数字小键盘输入账号。想要做到的是:输入账号的同时,电脑键盘可以做其他输入用,不影响电脑键盘的试用。就相当于同一时刻有两个输入设备输入,但是每个输入设备都互不干扰,小键盘输入的数据只被我们的系统接收,电脑键盘输入的数据却不会被我们的系统误接收。

网友D:
这应当是 windows 软件的事情.  去翻看关于keyboard 的 windows api 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