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ould not read unit serial number

楼主(2012-04-20):
JLINK V8 +STM32L151V8T6 用segger 的J-flash擦除的时候出现:
Application log started
- J-Flash ARM V4.24 (J-Flash compiled Feb 17 2011 16:01:22)
- JLinkARM.dll V4.24 (DLL compiled Feb 17 2011 16:00:51)
Reading flash device list [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24\ETC\JFlash\Flash.csv] ...
- List of flash devices read successfully (807 Devices)
Reading MCU device list [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24\ETC\JFlash\MCU.csv] ...
- List of MCU devices read successfully (734 Devices)
Opening project file [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24\Default.jflash] ...
- Project opened successfully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Apr 27 2011 20:42:35)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Erasing chip ...
- ERROR: Could not read unit serial number!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求解,是不是我的jlink是盗版的原因?

楼主:
已经解决,是我升级了V8的原因,以后不要根据segger的提示随便升级。够用就好

网友A:
是啊,固件升级后, 总是会有那么点问题。
固件升级, DLL 要跟它匹配的. 我的 JLINK 在不同的电脑下, 不同版本的 KEIL 下, 运行老是有问题.
经本人测试, 4.14I 版的 DLL 比较强壮, 可以适应很多版本的固件.

网友B:
升级后的确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2-06-13):
是JLinkARM.dll这个文件吗

网友D:
正版的JLink 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下必须用最新的固件才行。

网友E:
上两天我的JLINK V8的插上USB,灯不亮了,USB提示也是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后来上网找了一下才知道是固件掉了。从网上下了一个教程把固件烧进去了。

网友F:
固件升级的确是会碰到不少问题

网友C:
升级后的确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盗版的jlink伤不起啊

网友H(2019-03-20):
原因:
由于Jlink原厂固件SN码是-1
处理办法:(Jlink_V6.40)
  • 添加序列号
具体怎么处理的 我搜集的一些信息和操作步骤欢迎去我的博客看详细解释!
点此查看我的博客:https://blog.csdn.net/Britripe/article/details/87940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