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信号采集 求助!!!

楼主(2012-04-20):
八路数据采集器
设计信号调理电路,采集8路信号;将各路模拟信号分别转换成八位二进制数字信号,再经并/串变换电路,用串行码送入传输线路。

假如前面有个模拟信号发生器,请问上面所说的采集八路信号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明白啊!!是不是要有八个不同的模拟信号输入啊??谢谢啊

网友A:
是存在8路模拟信号通道,至于需要多少模拟转换口,根据需要选择,最普通的就是8个,最省的可以是1个,采用多路选择开关,时分复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有八个不同的模拟信号输入啊? 是的

网友C:
这8路信号可以是来自传感器的电压或电流信号,作为AD的输入

网友D:
能够采8路,用多少你自己定,可以几路不用直接接地的

网友E:
还需要考虑你的这个多路采集是不是隔离方式?需要具体的要求定方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再问下,假如八个模拟输入用一个AD转换,经并串转换后,能不能在显示器上循环显示各路的数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隔离方式? 这个不懂哦,能不能解释下啊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