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4月20日群课内容

楼主(2012-04-20):
“绝对过载”是指一个事件的处理时间越过了其截止期。
“事件突发”是指一个事件产生时,CPU还没有完成上一个相同类型的事件处理。
“相对过载”是指当出现了“事件突发”时,虽然没有造成“绝对过载”,但由于CPU正忙于处理以前的事件,而致使当前产生的事件不能被“立即”处理的情况。

为了避免 “绝对过载”的情况发生,在系统设计时,我们需要按顺序确定以下条件或设计参数:
1、事件的种类。
2、事件发生的间隔时间。
3、事件截止期。
4、事件处理时间。

事件的种类,可以分析系统中的输入输出设备而得知。对这些输入输出设备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出各个设备所产生的事件的种类.

而事件的间隔时间,要根据系统运行时,输入输出设备的负载情况进行定量分析,负载情况,是设计需求书里必须给出的详细指标,如果通信速率,采样速率等等。一般来说,负载越重,事件产生的频率就越高,间隔时间相应就越短。

确定某个事件的截止期,基本按下面两个规则,取其小值:
1、设计需求规定的,或公认的响应时间。
2、该事件产生的平均间隔时间。

响应时间,这里并不是指事件的开始处理时间。而是指事件处理,到达了某个阶段的时间,按设计的处理逻辑,需要在这个时间内,对该事件作出一个响应,通常是输出信息到输出设备。
例如:一个按键的事件处理逻辑,整个时间可能比较长,如果等到全部完成后,才给用户响应信息,就很不友好。
而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先在输出设备上显示“处理中,请等候”之类的信息,然后再处理事件,当处理完成后,告诉用户处理结果。

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一些概念,大家都知道,所谓“事件处理”,必须得到处理结果的,这个结果会体现在对“输出设备”的操作上。
一个事件的处理,在很多实际系统中,并不是全部处理完成后,才操作输出设备。
而是根据处理需要,可能会在处理过程中的不同时点,对输出设备进行多次操作,并且也有可能需要对多个输出设备进行操作。
-------------------------举例,图一 ----------------------------------------------
这是一个事件处理的过程示例。
事件产生后,可能会依次访问多个设备,但每一次访问,都应该有自己的内部截止期。
实际上,事件处理过程中,还会有更加复杂的情况。例如,处理过程中访问了UART,那么UART设备又可能产生新的事件。那么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就有可能需要分解为多个事件的分步处理。
实际规划设计一个比较实用的系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以前的系统设计,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有意无意忽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事件产生的平均间隔时间,对确定截止期,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某些事件,比较有规律,最长的间隔时间,与最短的间隔时间,相差不是特别大。
当然,确定不会产生事件的时间段,需要从计算中排除。
某些输入输出设备,在系统整个运行过程中,并不总是工作的。
例如,UART发送部分,当CPU因有信息需要输出,而访问这个设备时,它才会产生相应的事件。
对于这样的情况(最长的间隔时间,与最短的间隔时间,相差不是特别大),使用平均间隔,作为截止期的计算条件之一,是比较合适的。
但那些其它事件,它们产生的间隔时间差别特别大,而且间隔时间的分布,也没有什么规律,以至于平均间隔的说法,变得毫无意义。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最安全的设计,就只能以事件的最小间隔时间,作为事件截止期的计算条件了。

事件的处理时间,基本上由事件的截止期而定,这只是系统中的一种事件类型,一般来说,系统中还会有其它的事件类型,所以还必须以一个比较典型的时间段为单位,把系统中所有事件的处理时间加起来。
如果所有事件的处理时间之和,大于了这个时间段,那么就意味着系统整体性过载。
那么就需要把各个事件的处理时间按比例缩短,并按常规,适当保留一些时间余量,以应付一些意外的情况。
到此,系统设计需要的各种条件和参数,基本已确定了,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对于程序设计阶段来说,最重要的参数就是:事件处理时间。
我们需要根据这个参数,适当的处理逻辑和算法,并且选择合适的CPU。实际上,很多时候大家是先确定CPU的吧?我并不是说这就不合适。选用什么CPU,有很多其它的原因。简单的项目,没什么大的问题。复杂的项目,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下系统分析,主要是对整个系统的负载,有一个不说很精确,但至少要大概了解。实际上,因为技术不到位,而失败的项目,也不少。

有时候,用户的有些需求,是非常不合理的,但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些需求到底是干啥的。如果你在系统分析时,发现为了实现某些不合理需求,而可能导致费用大增,或开发时间延长,那么你可以试着与用户沟通一下,了解他真实的想法。这样做,有可能从非技术方面,解决你的难题。这些,都是项目设计可能涉及的功课。

网友A:
这个笔记及时,顶起来,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