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传未压缩的音频信号

楼主(2012-04-21):
有一个困惑:未压缩的音频信号只能在局域网内传输,不能在广域网上传输,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把一个wav文件通过邮件发给别人算不算“未压缩的音频信号在广域网上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说错了,是实时性传输

网友B:
这个涉及的东西挺多的。
一般语音是8K采样后形成的64kbps的码流。
这个码流要打包才能发送出去,例如10ms打一个包,通过广域网,
丢包,抖动,延迟等,包序号是错乱无章的,语音是杂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但照你这么说的话,如果在因特网上传输压缩过的音频信号也会遇到这些问题,那为什么可以传输呢?

网友B:
你可以搜索VOIP相关技术。
语音经过采样生成13-14bit PCM编码,再采用G.711 A/u编码成8bit,根据网络带宽再进一步压缩;
例如G.729、iLBC、等等。
然后根据延迟经验,打成10ms-100ms的语音包,每个包都有时间序号。
在网络上要采用RTP数据包传送,提高实时性。
到了本地,将收下来语音包按照序号重新排列,压到语音缓冲区,进一步解压,
最后用相同的码率还原语音。其中涉及到静音检测和舒适噪音生成,回波抵消等等。

网友C(2012-06-23):
数据量大小的问题,不压缩我们的网络带宽是不行的。

按8K采样 16bit位宽 你算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