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串口通信,只能收不能发?

楼主(2012-04-21):
请教各位,用c8051f340做的rs485串口通信程序,出现的情况是只能收不能发,原理图中485电平转换芯片的RE DE连在一起接到单片机上,485芯片的RE DE不晓得处理的对吗,谢谢各位。程序如下:

void main()
{  char g;
PCA0MD &=~0x40
Init_Device();
while(1)
{ DE=0;
  while(RI0==0);   //接收
  RI0=0;
  g=SBUF0;

   _nop_(); //延时10m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E=1;
  if(g!='\0')
   {
   SBUF0=g;
    while(TI0==0);  //发送
    TI0=0;
    g='\0';
   }

网友A:
改一下:
用中断接收,主程序发送。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中断程序
{
  if(RI0)
{
  RI0=0;
  g=SBUF0;
  flag=1;
}
if(TI0)
{
  TI0=0;
}
}
//主程序
while(1)
{
   if(g!='\0'  &&  flag==1)
   {
       flag=0;
       SBUF0=g;
       while(TI0==0);
       tI0=0;
   }
}

楼主:
楼上,用你的程序试了一下,发不出去。我把程序改了一下,可以正常收发,但是在收到数据后延时,就发不出去数据,我怀疑是485芯片的时序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程序如下:

void main()
{
        int i,j = 0;
        PCA0MD &=~0x40;
        Init_Device();
        while(1)
        {
                DE=0;
                while(RI0==0);   //接收
                RI0=0;
                g=SBUF0;
//在这里插入延时程序,就发不出去数据????
                DE=1;        //发送
                  SBUF0=g;
                        while(TI0==0);
                   TI0=0;

  }

}

楼主:
求高手。郁闷中。

网友A:
通过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另,如果开串口中断,发送前,需关中断,发送完成再开中断。

楼主:
请问,用示波器看那几个点的波形,怎么样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串口通信正常了,能发能收,但是在收发之间插入延时,就收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你的延时有多久...

楼主:
延时10ms 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