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键盘显示问题 密码锁课程设计

楼主:
(44.71 KB) 这是我的课程设计要求(** 密码锁控制器的设计)
(1)密码数据输入:每按一个数字键,在显示器上显示一个“-”最多可设置6位密码。
(2)密码设置:每按一个数字键,就输入一个数值,并在显示器上的最右方显示出该数值,并将先前已经输入的数据依序左移一个数字位置。注意:密码设置必须是在开锁状态下设置。
(3)数码清除:按下此键可清除前面所有的输入值,清除成为“000000”。
(4)密码更改:按下此键时将目前的数字设定成新的密码。
(5)激活电锁:按下此键可将密码锁上锁。
(6)解除电锁:按下此键会检查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密码正确即开锁。
(7)密码错误:声光报警

以下是我的程序和电路图,仿真时按下键盘第四列不能显示—,其他按键正常,另外使用24C02掉电存储时是否需要程序中写入存入指令,请高手指点,谢谢

LED_BIT_1 EQU  30H
LED_BIT_2 EQU  31H
LED_BIT_3 EQU  32H
LED_BIT_4 EQU  33H
LED_BIT_5 EQU  34H
LED_BIT_6 EQU  35H
LED_BIT_7 EQU  36H
LED_BIT_8 EQU  37H
;以下6个字节存放初始密码
WORD_1  EQU  38H
WORD_2  EQU  39H
WORD_3  EQU  3AH
WORD_4  EQU  3BH
WORD_5  EQU  3CH
WORD_6  EQU  3DH
;以下6个字节存放用户输入的6位密码
KEY_1  EQU  3EH
KEY_2  EQU  3FH
KEY_3  EQU  40H
KEY_4  EQU  41H
KEY_5  EQU  42H
KEY_6  EQU  43H
CNT_A  EQU  44H
CNT_B  EQU  45H
CNT_C       EQU     50H
CNT_D       EQU     51H
KEY_CNT EQU  46H  ;已输出的密码位数
LINE     EQU  47H  ;按键行号
ROW   EQU  48H  ;按键列号
VAL   EQU  49H  ;键值
;以下为初始化程序,包括数据存储空间初始化,设置初始密码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CNT_A,#00H  ;程序初始化
  MOV  CNT_B,#00H
  MOV  KEY_CNT,#00H
  MOV  LINE,#00H
  MOV  ROW,#00H
  MOV  VAL,#00H
  SETB P1.0
  MOV  LED_BIT_1,#40H ;段码存储区清0
  MOV  LED_BIT_2,#40H
  MOV  LED_BIT_3,#40H
  MOV  LED_BIT_4,#40H
  MOV  LED_BIT_5,#40H
  MOV  LED_BIT_6,#40H
  MOV  LED_BIT_7,#40H
  MOV  LED_BIT_8,#40H
  MOV  KEY_1,#00H  ;输入密码存储区清0
  MOV  KEY_2,#00H
  MOV  KEY_3,#00H
  MOV  KEY_4,#00H
  MOV  KEY_5,#00H
  MOV  KEY_6,#00H
  MOV  WORD_1,#6  ;设置初始密码为"123456"
  MOV  WORD_2,#5
  MOV  WORD_3,#4
  MOV  WORD_4,#3
  MOV  WORD_5,#2
  MOV  WORD_6,#1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700)/256
  MOV  TL0,#(65536-700)MOD 256
  MOV  IE,#82H
A0:LCALL DISP
;以下为键盘扫描程序,计算键值并存入VAL
LSCAN:  MOV  P3,#0F0H  ;扫描行码
L1: JNB  P3.0,L2
  LCALL DLY_S
  JNB  P3.0,L2
  MOV  LINE,#00H
  LJMP    RSCAN
L2: JNB  P3.1,L3
  LCALL DLY_S
  JNB  P3.1,L3
  MOV  LINE,#01H
  LJMP    RSCAN
L3: JNB  P3.2,L4
  LCALL DLY_S
  JNB  P3.2,L4
  MOV  LINE,#02H
  LJMP    RSCAN
L4: JNB  P3.3,L1
  LCALL DLY_S
  JNB  P3.3,L1
  MOV  LINE,#03H
RSCAN:MOV  P3,#0FH   ;扫描列码
C1: JNB  P3.4,C2
  MOV  ROW,#00H
  LJMP    CALCU
C2: JNB  P3.5,C3
  MOV  ROW,#01H
  LJMP    CALCU
C3: JNB  P3.6,C4
  MOV  ROW,#02H
  LJMP     CALCU
C4: JNB     P3.7, C1
     MOV     ROW,#03H
CALCU:  MOV     A,LINE   ;计算键值
  MOV  B,#04H
  MUL  AB
  ADD  A,ROW
  MOV  VAL,A           ;以下为按键处理程序,对不同的按键作出响应
  CJNE A,#0AH,J1  ;是否为"CLR"键
  MOV  R1,KEY_CNT
  CJNE    R1,#00H,J2
  LCALL ALARM_1
  LJMP    START
   J2: LCALL SHIFTR
  DEC     KEY_CNT
W00:LCALL DISP   ;等待按键抬起
  MOV  A,P3
  CJNE    A,#0FH,W01
  LJMP    A0
W01:MOV A,P3
  CJNE    A,#0F0H,W02
  LJMP    A0
W02:SJMP W00
    J1: MOV     A,VAL
     CJNE    A,#0BH,J3         ;判断是否为“ENTER”键
  MOV  R1,KEY_CNT
  CJNE    R1,#06H,J4
  MOV  A,WORD_1  ;比较密码
  CJNE    A,3EH,J5
  MOV  A,WORD_2
  CJNE    A,3FH,J5
  MOV  A,WORD_3
  CJNE    A,40H,J5
  MOV  A,WORD_4
  CJNE    A,41H,J5
  MOV  A,WORD_5
  CJNE    A,42H,J5
  MOV  A,WORD_6
  CJNE    A,43H,J5
  CLR  P1.0
  LCALL DLY_L
        LJMP    FINI
J4: LCALL ALARM_1
  LJMP    START
J5: LCALL ALARM_2
  LJMP    START
W10:LCALL DISP   ;等待按键抬起
  MOV  A,P3
  CJNE    A,#0FH,W11
  LJMP    A0
W11:MOV A,P3
  CJNE    A,#0F0H,W12
  LJMP    A0
W12:SJMP W10
  LJMP    A0
J3: MOV     A,VAL            ;判断是否为“上锁键”
     CJNE    A,#0CH,J6
  SETB    P1.0
  MOV     R2,#6
  MOV     CNT_A,#0FFH
  MOV     CNT_B,#0FFH
  MOV     CNT_C,#0FFH
  MOV     CNT_D,#0FFH
  MOV     KEY_1,#0FFH
  MOV     KEY_2,#0FFH
  MOV     KEY_3,#0FFH
  MOV     KEY_4,#0FFH
  MOV     KEY_5,#0FFH
  MOV     KEY_6,#0FFH
W30:LCALL DISP   ;等待按键抬起
  MOV  A,P3
  CJNE    A,#0FH,W31
  LJMP    A0
W31:MOV A,P3
  CJNE    A,#0F0H,W32
  LJMP    A0
W32:SJMP W30
  LJMP    A0
LC: MOV     R1,#VAL
     MOV     @R1,#0FFH
  DJNZ    R2,LC
  CALL    DLY_S
J6: MOV  A,VAL
  CJNE    A,#0DH,J7  ;判断是否为"NEW"键
  JNB      P1.0,J4
  MOV  A,KEY_1
     MOV  WORD_1,A
     MOV  A,KEY_2
  MOV  WORD_2,A
  MOV  A,KEY_3
  MOV  WORD_3,A
  MOV  A,KEY_4
  MOV  WORD_4,A
  MOV  A,KEY_5
  MOV  WORD_5,A
  MOV  A,KEY_6
  MOV  WORD_6,A
  ACALL   DLY_S

J7: INC  KEY_CNT   ;按下数字键
  MOV  A,KEY_CNT
  CJNE    A,#07H,K1
  LCALL ALARM_1
  LJMP    START
W40:LCALL DISP   ;等待按键抬起
  MOV  A,P3
  CJNE    A,#0FH,W41
  LJMP    START
W41:MOV A,P3
  CJNE    A,#0F0H,W42
  LJMP    START
W42:SJMP W40
  LJMP    START
  LJMP    START
K1:LCALL SHIFTL
W50:LCALL DISP   ;等待按键抬起
  MOV  A,P3
  CJNE    A,#0FH,W51
  LJMP    A0
W51:MOV A,P3
  CJNE    A,#0F0H,W52
  LJMP    A0
W52:SJMP W50
  LJMP    A0
ALARM_1:SETB TR0   ;操作错误报警
  JB     TR0,$
  RET
ALARM_2:SETB TR0   ;密码错误报警
  JB  TR0,$
  LCALL DLY_L
  RET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用于声音报警
INT_T0:
  CPL  P1.7
  MOV  TH0,#(65536-700)/256
  MOV  TL0,#(65536-700)MOD 256
  INC  CNT_A
  MOV  R1,CNT_A
  CJNE    R1,#30,RETUNE
  MOV  CNT_A,#00H
  INC  CNT_B
  MOV  R1,CNT_B
  CJNE    R1,#20,RETUNE
  MOV  CNT_A,#00H
  MOV  CNT_B,#00H
  INC  CNT_C
  MOV  R1,CNT_C
  CJNE    R1,#30,RETUNE
  MOV  CNT_A,#00H
  MOV     CNT_B,#00H
  MOV     CNT_C,#00H
  INC  CNT_D
  MOV  R1,CNT_D
  CJNE    R1,#30,RETUNE
  MOV  CNT_A,#00H
  MOV     CNT_B,#00H
  MOV     CNT_C,#00H
  MOV     CNT_D,#00H
  CLR  TR0
RETUNE: RETI
;段码,输入密码左移子程序
SHIFTL: MOV  LED_BIT_6,LED_BIT_5
  MOV  LED_BIT_5,LED_BIT_4
  MOV  LED_BIT_4,LED_BIT_3
  MOV  LED_BIT_3,LED_BIT_2
  MOV  LED_BIT_2,LED_BIT_1
  MOV  LED_BIT_1,#40H
  MOV  KEY_6,KEY_5
  MOV  KEY_5,KEY_4
  MOV  KEY_4,KEY_3
  MOV  KEY_3,KEY_2
  MOV  KEY_2,KEY_1
  MOV  KEY_1,VAL
  RET
;段码,输入密码右移子程序
SHIFTR:MOV  LED_BIT_1,LED_BIT_2
  MOV  LED_BIT_2,LED_BIT_3
  MOV  LED_BIT_3,LED_BIT_4
  MOV  LED_BIT_4,LED_BIT_5
  MOV  LED_BIT_5,LED_BIT_6
  MOV  LED_BIT_6,#00H
  MOV  KEY_1,KEY_2
  MOV  KEY_2,KEY_3
  MOV  KEY_3,KEY_4
  MOV  KEY_4,KEY_5
  MOV  KEY_5,KEY_6
  MOV  KEY_6,#00H
  RET
;以下为数码显示子程序
DISP: CLR  P2.7
  MOV  P0,LED_BIT_8
  LCALL DLY_S
  SETB P2.7
  CLR  P2.6
  MOV  P0,LED_BIT_7
  LCALL DLY_S
  SETB P2.6
  CLR  P2.5
  MOV  P0,LED_BIT_6
  LCALL DLY_S
  SETB P2.5
  CLR  P2.4
  MOV  P0,LED_BIT_5
  LCALL DLY_S
  SETB P2.4
  CLR  P2.3
  MOV  P0,LED_BIT_4
  LCALL DLY_S
  SETB P2.3
  CLR  P2.2
  MOV  P0,LED_BIT_3
  LCALL DLY_S
  SETB P2.2
  CLR  P2.1
  MOV  P0,LED_BIT_2
  LCALL DLY_S
  SETB P2.1
  CLR  P2.0
  MOV  P0,LED_BIT_1
  LCALL DLY_S
  SETB P2.0
  RET
DLY_S:MOV  R6,#10
D1: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DLY_L:MOV  R5,#100
D2:MOV  R6,#100
D3: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3
  DJNZ    R5,D2
  RET
FINI: NOP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