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与9.0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2-04-21):
我之前使用的是PADS9.0版本,最近换了个三合一的9.3版本,发现原来的9.0版本内的文件在9.3版本打开后不能显示netname,而用9.3版本制作的PCB则可以,谁能告诉我这是软件问题还是我设置问题呢?

网友A:
PADS9.3是可以显示网络名的

不过你的是3合一版本  也就是精简版  可能是精简造成转换的问题

我用三合一版打不开AD的PCB,用完整版就可以

建议你用完整版  PCB板块顶贴中有下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啊,装完整版的吧。

楼主:
恩,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三合一版本是精简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昨天看到有个人的2层板PCB,他在layer3画了一个2Dline,不知在2层板内这个layer3 是否有电器属性,如果没有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这个人的PCB是电源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他那个2Dline可能是作为板框,只要在出GERBER的时候把那层作为板框层就可以了,是可以放在LAYER3层的。

楼主:
他有个板框的,板框也是用2Dline画的,比这个框大,呵呵

楼主:
哪位能否帮忙介绍下,如何让9.3**版打开更快?我现在的license路径是C:MetroGraphic\license,但是打开还是很慢,有人提出这个解决方案,不知对后续使用软件时是否有影响:編輯 Crack 之後的文件,可以加速PADS9.3開啟的速度。

編輯 MentorKG.exe 生成的 LICENSE.TXT 或是 LICENSE.DAT 文件只需要保留下面二行其餘刪除
INCREMENT mgc_s mgcld 2021.010 ..............................
INCREMENT mentorall_s mgcld 2021.010.........................

保存編輯後的文件,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