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莱莱看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2-04-21):
没有按SW时,稳压管电压正常,为5.1V,当按下时只有2.4V ,我把R5换成小阻值的,在没有按SW时,电压才2V多一点,请帮忙看一下,应怎么改,谢谢。

网友:
把R1,R2,R3,R4都改小一点

网友A:
如果想找低成本的方案。R1~R4换成电容。采用电容降压。用电阻降压方案不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