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VBS电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1):
请问下图电路作用是什么?

前端输入是CVBS信号,输出接到芯片ACIN2管脚【芯片作用是将CVBS转为RGB信号】。
1、该电路作用?滤波?滤波频率?
2、0.22uF和75欧姆作用是什么?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一个视频ADC接口,75R是匹配电阻,0.22u是隔直耦合,51R是端口防护(没有它工作也正常,但有脉冲群浪涌信号过来,比如说开电灯的开关抖动:lol,端口的钳位因不能限流就可能杠不住),47P是噪场滤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0.22u是隔直耦合"----它的容值该如何选取?【现在发现RGB信号出来后,屏幕上方有1cm宽度的横向亮条纹跳动,更改0.22uF为4.7uF后,显示正常,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是:视频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屏幕会出现杂乱条纹,当视频出现后,显示才正常。】
"47P是噪场滤除"----它的容值又如何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