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能不能进行浮空走线的检查呢?如图

楼主(2012-04-21):
由于我总改走线,会留下浮空的小线段,如图,我知道这种线段影响板子的稳定,不知道altium 6.9 能不能检查是否存在浮空走线呢?然后我就可以删除它了,因为有些浮空走线不容易发觉。。。。

网友A:
这种线头好像是不可以自动全部查出来的

如果人工查  你可以按shift+M用透镜来查

楼主:
altium里面有这样的功能,听人说过,不用人工查的

网友A:
这个我没听说过,如果有这功能我也很期待

网友B:
上次我做了块板子,设计时候没发现,板子做出来才发现有一个地方浮空了。:'(

网友C:
一般开了自动删除重复走线功能下,你拉线的时候,来点线,多余的就会自动删除,无需处理,软件好像没法检查,你开走线规则后DRC看看。

网友A:
那种自动删除线的功能只能删除已经连好网络的线,这种没连接的线是删不掉的

LZ提议的这功能真的很实用,向奥腾建议建议,最好加个两焊盘中间居中走线,像ALLEGRO和PADS一样的那个功能;P

6# pa2792

网友D:
嗯,这个问题好,等结果: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