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怎么做才稳定?

楼主(2012-04-21):
在市场上买的USB转串口线(力特等其他厂家试过),都不怎么稳定,波特率9600~38400。看到网上有不少 usb转串口的芯片,不过都说的不是很稳定,如果自己用芯片做的话,用什么型号片子 比较稳定呢,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据说FT232最稳定!不过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好多次不稳定

网友B:
用FT232RL,上个月用这个芯片画了块板子给Arduino mini 配套使用,还好。还可以用PL2303吧,网上有很多电路及驱动参考的。

网友C:
我们也是用的FT232做的,接收5K条左右的数据就可能会出现一次通信错误。只是这个错误率够我们用了

楼主:
通讯错误也没啥问题 可以校验,我在使用 市场买的串口线时候遇到,不把usb 拔掉重新上电 是不能自动恢复的,楼上们的 通讯出错 是不需要掉电的么 就可下次发送自行恢复么?

网友D:
通讯错误也没啥问题 可以校验,我在使用 市场买的串口线时候遇到,不把usb 拔掉重新上电 是不能自动恢复的,楼上们的 通讯出错 是不需要掉电的么 就可下次发送自行恢复么? ...
引用 网友E:

EMC问题,有一些这类转换卡容易出现此类问题,整个芯片都DOWN掉了,必须重上电。

只能选择好一点的转换器

网友F:
如果 平常 调试使用,可以 忽略这些 不稳定(如 出错后,需要重新上电)。
如果 想用于 工业现场 24小时 无人干预的环境下 长时间工作,则 需要有 MCU进行 监测, 同时 要严格对器件进行选型(如温度、EMC等)
电子市场上,通用的USB/串口的普通转换线, 用于一般日常使用 还是可以的。

网友G:
http://shop35137704.taobao.com
基于input/output指令硬件虚拟的USB转并口(25针SubD型接头)转换器,支持包括SSP,EPP,ECP的所有并行模式,16字节FIFO缓存,高速USB (传送速度480 Mbit/s; input/output 指令8 kByte/s)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165951916

1# 7120223

网友G:
据说FT232最稳定!不过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好多次不稳定
引用 网友A:

FT232目前是USB转232最稳定的器件。焊接及匹配电路没问题基本不出故障。我长期使用此型号的转接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165951916

真正的USB转并口 支持多种并口仿真器 如MSP430 AVR ARM
  USB转并口设备采用USB2.0高速连接模式,兼容USB1.1/USB1.0,支持打印口/SPP/ECP/EPP模式,自适应端口地址和端口号,是一款真正的计算机并口,不是市面上出售的只支持打印机的USB转并口设备.可以和各种并口编程器、仿真器、下载电缆以及并口加密狗等设备连接。在没有并口的电脑上安装一个真正的并口出来.
xilinx、altera、Lattice CPLD/FPGA下载电缆TI-DSP并口仿真器、ARM简易wiggler 和SDT 下载线、MSP430 单片机下载线,AVR 单片机的下载线,希尔特并口编程器和并口51仿真器,RVO3050虚拟示波器,支持CPLD ISP JTAG 等仿真, 编程支持打印机.

网友H:
LS是对的,FT232已经是目前最稳定的芯片了,如果不行,应该是电路而非芯片的问题了。如果想稳定点,就用PCI接口的吧。此外,如果要求比较高,请采用带USB的单片机自己做,你的地盘你做主,网上能找到相应的代码。

网友I:
我也专门画板做了FT232的一个应用电路,试验结果不理想.只好放弃。

网友J:
用d12+单片机自己做一个,
免驱,用微软自带cdc驱动的,很稳定
运行中随便插拔都不会蓝屏

网友K:
之前FT的还行吧,就是传输速度有点慢,之前 用FT232,现在用FT4232,出现中途down掉的,住要因为USB接口不紧造成的。

网友L:
其实只用你设计得好,操作正确PL2303 二三块的很好用.
如不要开着串口拔USB,要考虑静电、电源以及短路保护等。

网友M:
排除硬件设计和操作问题~,
ft232和 pl2303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N:
其实这东西不仅拼硬件,还拼驱动,上位机驱动。
xr21v1410非常不错,exar的,exar是全球做串口转换设备的NO.1
要芯片可以找 zlg,不是打广告,事实如此。

网友O(2022-01-12):
引用 网友K:
之前FT的还行吧,就是传输速度有点慢,之前 用FT232,现在用FT4232,出现中途down掉的,住要因为USB接口不 ...

ft232,ft4232都用过,对emc导致的down掉,确实有些头疼

网友P:
给楼主推荐几款常用的USB转UART芯片品牌及型号吧:
沁恒微:CH340,国产经典型号,现在已经出升级款了,可以看看;
FTDI:FT232,也是其经典型号;
silicon:CP2102,也是其经典型号;

网友Q:
可以这么认为: USB接口的一律不稳定。
是USB相关的问题,插头质量,软件复杂度,诸如此类。换别的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