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反馈量是:UF=[R1/(R1+R2)]*UO

楼主(2012-04-21):
为什么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反馈量是:UF=[R1/(R1+R2)]*UO ,R1还和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并联着啊,所以我认为应该是 R1和远放的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并联后再和R2串联才是,不知这个公式为什么这样写,请指教?电流串联负反馈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和分析是正确的.
这里是根据虚短和虚断的规则计算出来的.
虚短和虚断是工程上, 输入阻抗 >> R1 而忽略, 输入电流 << If 而忽略而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