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输出端电解电容外皮52度正常吗?

楼主(2012-04-21):
28V升压到36V,输出电解电容耐压是100V470UF,三个并联使用,输出电流36A时,电解电容外皮温度测试52度,请问大家这正常吗?这时电容内部的最高温度大概是多少,这种情况能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A:
可以工作,但是电容寿命会减少很快。这时电容内部怎么着也得60度了吧。

网友A:
内部可能更高,因为电解电容的导热性能不是特别好。一般可能会有20度以上的差别

楼主:
那电解电容一般外表温度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是不是升高输出电压降低电流会有改善?

网友B:
36A....电容量太小了吧,起码六七个并联

网友C:
36A, 六七个电容都不嫌多. 上双boost吧, 相位交错180度, 输出纹波可大大减小, 一个电容就够了, 省电容的钱就够买另一路的器件了, 可靠性高许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并联的三个电容其中的一个温度较高,其他两个温度很低,换了新电容还是一样,真是奇怪

网友C:
多电容并联是有技巧的,哈哈.

一字排开, 交叉接线, 每个电容的纹波电流可保持一致

网友D:
你那个电容会不会是太靠近散热片的那个?这方面听蚂蚁的错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倒是离散热片较远……

网友E:
没看懂这个一字排开,交叉布线,高人能不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