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毛刺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lm2596-adj做了一个电压转换模块,电流1A多一点,第一次刷的pcb板效果还可以,但是因为电路中其他部分存在跳线,所以重新刷了一个。
   但是最新刷出来的板子出现了问题,用示波器测电压的时候会出现上下波动的毛刺,峰峰值也达到了800多mv。
   第二次刷板子相对于第一次刷板子做出的改变:为了散热进行了进行了比较大面积的覆铜,并且覆铜没有和地相连,请问是这里出问题了吗?

pcb板 红色的为覆铜部分

pcb板  红色的为覆铜部分

网友A(2012-04-22):
这种覆铜覆的都是死铜,还是覆GND网络铜比较好点

网友B:
铺铜不接地,铺了干嘛用啊,还散热,都和不发热部分连接 散什么热啊

网友C:
1、一堆的细线,包括地线、电源线
2、地线、电源线绕来绕去
3、覆铜浮地
4、LM2596要求电感位置放置要挨着滤波电容、芯片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第一次画pcb图  学习了

网友D:
那个电感  看样子你用的工字型电感, 改用环形电感,要好一点

网友E:
焊盘的编号看着这么怪异呀

网友F(2013-11-05):
呵呵 pcb覆铜不接地  想什么呢

网友G:
看了楼主的板子,比我第一次画的要好,就是有些地方要注意下就好了,布局有点乱,然后元件编号放在元件下面焊接上去了就看不到了。不过画多一点积累经验了就好了。

网友:
TD1501直接可以替换

网友H:
相当乱啊,我也用的2596,铝电解电容,布线太长太细了,你还是按照草考电路画吧。。

网友I:
TD1501可以代替LM2596,电源电压最大45V,±3%
QQ:109464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