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2c的硬件和软件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2-04-21):
能够解释一下什么是硬件和软件i2c。
i2c初始化时用的是24lc02 a0,a1,a2,wp接地,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是多少

网友A:
硬件 就是利用处理器的 I2C 模块, 通过操作 I2C 模块的寄存器来完成 I2C 总线的数据交换处理.

软件i2c 就是纯用软件控制 IO 口电平, 来模拟 I2C 的时序, 所有数据交换和 I2C 时序逻辑都是通过 IO 口电平读取和控制来完成的。

网友A:
a0,a1,a2,wp接地, 那么地址就是 0xA0.

楼主:
解答的很全面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