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2-04-21):
请问各位 :这个整流电路为什么要用5只二极管

楼主:
:(不给力啊 2# netic

网友A:
你一定要找个理由就当时保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话会出现什么危险???

网友A:
整流桥D2或D5短路后,D3可以继续当整流桥的一个半桥桥臂,这样后面的电路还可以继续工作;如果没有这个D3,交流电压直接加在后面电路,电容和稳压管可能很快就坏了;当然这个D3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保证后面的稳压和负载电路出错的机会很小,前面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没有什么用处的。基本上是画蛇添足

网友D:
是不是提供0.7V压降,减少7815的功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

网友E:
D3二极管基本上不用加也可以,5楼说的也对,增加D3可以增加电路的可靠性。C12为1000UF电容,交流输入为零时,电容电压为零,当交流市电突然加上时,次级变压器线圈需要给C12大电容充电,在此过程中LM7815也为后级电容和负载供电,这时充电浪涌电流很大,对D1、D2、D4、D5二极管的电流冲击会很大,会降低其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增加D3后整流电路变成3个二极管的串联,输入阻抗会增加,这样可降低电流浪涌,提高电路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网友E:
如果为了降低成本,也可以去掉D3,同时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也会降低,D3二极管可以认为是整流电路的加强措施

网友F:
不要瞎猜了。这个图不全,多加那个二极管前面还有东西。那个二极管不能省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H:
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网友I:
估计只有画图人自己知道。。。

既是电源模块,应该已经封装到一块了吧,难不成还是防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