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音频输出发烫

楼主(2012-04-21):
各位大虾    请问这图有什么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啊    Q2 b772三极管非常烫手

网友A:
Q2的导通度不够,管压降太大造成,把R62换小点看看

网友B:
R6有10K  R51才470,管压降太大了,两个电阻的值取得都不合适

网友C:
计算静态偏执电流不够???
不知道电容跟喇叭串联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1. B772的hFE是30~400,你要测一下你手头的是什么范围?
2. 若B772的hFE够大,那么C5搞那么大,无疑会在开关状态增加B772的功耗,改到104

网友E:
r52=1k,r51=100r

楼主:
C5的问题应该不大吧   但也总觉得不合适

网友F:
Q2你可以试试换P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