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电阻精密测温,用恒压源好还是恒流源好

楼主(2012-04-21):
感觉恒压源 电路简单一些。
恒流源驱动,电路麻烦一些。

精度上哪个好一些? 一样?

网友A:
恒流4线

楼主:
能否说说为什么电压源方式不好吗?

网友B:
恒流源 会好一些

楼主:
我怎么感觉电压源和电流源方式 都一样呢?

大家说说,为什么恒流源方式要好点

网友C:
恒流的,输出电压与铂电阻的关系是线性的。
恒压的,输出电压与铂电阻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网友D:
还有一个好处是可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E:
如果4线,配合差分24位ADC,我就直接用REF接PT100,再串标准电阻,相对测量,不会影响精度,原理请参考数字万用表测电阻

网友F:
如果4线,配合差分24位ADC,我就直接用REF接PT100,再串标准电阻,相对测量,不会影响精度,原理请参考数字万用表测电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理论上应是这种接法精度更高一些。
这种接法影响精度的因素要少一点,恒流驱动法中恒流源的精度、稳定性又成了额外的误差来源。
毕竟非线性处理对MCU来说是小事情。

网友G:
非线性补偿并不是随便可以适用的,应该尽量少用,尽量使用原理性上的线性方法。
不然高线性度的传感器还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用补偿来做了。
补偿的前提都是基于很多确定性,不然使用环境的改变或使用年限,会使得补偿变得不可靠,越补偿越差。

网友F:
我不这样认为,这只是个计算而已。
恒压驱动的理论精度应该是更高的,恒流驱动可能至多就是工程上占优一点,计算方便一点。

对于传感器我更看重的参数是一致性、稳定性。你看N贵的双铂铑热电偶它的输出也不是线性的啊!

网友H:
需要看传感器的距离,短距离的使用恒压比较好,长距离的使用恒流比较好

网友G:
并不是所有的传感器输出是线性的,但必须是确定的函数关系.如果是线性的,当然是最好的,计算方便.
传感器和调制解调不可能是绝对稳定的,但补偿却是绝对确定的,所以有时候会起反作用.

网友I:
1,只要知道或测得流过热电阻的电流,及知道或测得热电阻两端的电压,无所谓恒流或恒压。
2,不管电压激励还是电流激励,只有4线制或3线制,测量结果才能理论上与信号线长度无关。
3,从工程上:恒流不怕短路,需要测热电阻两端电压;恒压需要短路限流,需要测电流及热电阻两端电压;都需要3线制或4限制(除非信号线电阻可忽略);效果和成本差不多。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I:
彭老师,我觉得你说的第3点:
恒流方法,需要测量热电阻两端电压。
恒压方法,我觉得也只需要测热电阻两端电压,不需要测电流,就能知道阻值。
通过分压方法不就算出来了吗。

楼主:
恒流的,输出电压与铂电阻的关系是线性的。
恒压的,输出电压与铂电阻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引用 网友C:

大侠,恒压法,输出电压与铂电阻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我觉得也是线性关系啊,只不过是成类似反比例的关系,这不也算线性吗

线性的意思只是指 直线关系 叫线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恒压法只能是电桥那种接法吧?
还有其他的方法 也算恒压法吗?

网友I:
回17楼:
1,假如信号线电阻不可忽略,除非热电阻两端恒压, 电压闭环反馈取自热电阻两端, 那么就需测热电阻两端电压
  (反馈电压----本身实质也是测量了电压)
2, 恒压不恒流, 不测电流,如何算得电阻?

3, 本课题的非线性可能包括两种:一是热电阻本身的电阻-温度特性的非线性(可按分度表查找温度值),
    二是电路原理本身的非线性,不同的设计,有些有非线性,有些没有非线性,取决于不同的设计方法.
4,预知的非线性一般用软件修正比较合适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回18楼:
恒压法不一定只是电桥,电桥是教科书教的最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被电桥思维固化.

当热电阻变化较大时,电桥本身是非线性的;
电桥激励信号线电阻与电桥总并联等效电阻不能忽略时,电桥端恒压需要的电压反馈需取自电桥端,而非激励信号线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大侠,恒压法,输出电压与铂电阻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我觉得也是线性关系啊,只不过是成类似反比例的关系,这不也算线性吗

线性的意思只是指 直线关系 叫线性吗 ...
引用 楼主:

所谓恒压,就是供电是一个恒定的电压而已。
铂电阻通过加电压就有电流,而电流需要采样电阻才能测量,这样就不是线性的了。当然,也可以用运放加反馈电阻让采样点电压不变,这样铂电阻的电压也就不变了,电流就与电阻成反比关系。
反比关系不是线性的。
正比关系是线性的,但不是正比关系的也不一定不是线性。
线性关系就是能用一次方程表达的那种。
对于铂电阻精密测量,条件是比较严格的,例如Pt100的标准电流就是1mA,如果恒流1mA就没有问题,但若恒压则这个条件就不满足了。
另外,Pt100在恒压的条件下所需要的电压也比较低,因为1mA和100欧就是0.1V而已。这样,把Pt100放地端,上面用较大的电阻接较高的恒压,也就近似恒流了,非线性补偿量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说的恒压法,其实就是指 一个固定电压加在铂电阻和一个固定电阻上。通过测出铂电阻两端电压,就可以知道铂电阻的电阻值了(不需要测电流)。若是考虑线电阻的话,这方法可能精度比较差。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桥激励信号线电阻与电桥总并联等效电阻不能忽略时,电桥端恒压需要的电压反馈需取自电桥端,而非激励信号线端.”
彭老师,你这个话 我没太理解。

惠更斯电桥配合三线制 测
恒流源 4线制 测 , 两种方法哪种精度高呢?假设恒流源精度  和惠更斯电桥的电压精度一样的高的情况下。

网友I:
由于热电阻温度系数较大,温度范围较大时,实际一般不用电桥(至少我不用),一般用恒流激励方便些,

另外,作为电阻测量仪器,一般用4线制,4根线不一致不影响精度;

在工程应用时,距离可能较远,导线成本较高,而且一般又是单一量程,所以一般用3线制,但要求流过电流的
两根导线要对称(长度、直径一致)。

多通道扫描测量时,一般用对地恒流源经多路开关分配给多个热电阻。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27# pengjianxue “多通道扫描测量时,一般用对地恒流源经多路开关分配给多个热电阻。”
这个多路开关 的电阻不会影响到 热电阻测量吗?

还有,若是 恒流源 三线,
其中两根线通电流, 测电压用哪2根线? 只剩1根了。。。

网友I:
3线制原理:
1,电流源I自a点经导线A连到热电阻一端,此段导线电阻r
2,热电阻另一端经导线B连到信号地,此段导线电阻r,热电阻的这一端经导线C作为该端对地的电压检测口
3,设热电阻R
4, Va=I(R+2r), Vc=Ir
5, 热电阻电压=Va-2Vc=IR, 结果与导线电阻无关。

上述推导同时说明,测量结果与多路开关电阻无关。

你自己可以画个图,就明白了。

3线制要求流电流的两根导线一致。

3线制是工程中最常用的,精密仪器一般必须是4线制。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进一步实用:
导线B经基准电阻R0接地,

热电阻R=R0+kT+jT*T

则Va=2I(R0+r)+I(KT+jT*T)
  Vc=I(R0+r)
Va-2Vc=I(KT+jT*T)

当温度变化量T小于50度时(比如-10度到40度,R0对应的是-10度时的热电阻值),j可忽略。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再进一步实用:
-10度需要96.1欧精密电阻,没有这个电阻规格,可用91欧精密电阻,不过零点不是对应-10度,大约是-23度而已,这样做省去调零电位器,对于软件参与的场合,这不影响测量。不过,当用纯硬件做变送器之类的时候,非要从-10度对应0V或4mA时,R0不要了,需要减去基准电压Vb=IR0(需要电位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测热电阻时,电流不能大,否则热电阻自身会发热。

电流多大,取决于热电阻体积大小,体积大,散热面积大,温升小,电流可大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现在有高精度 恒流源二极管····

网友K(2016-12-08):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理论上应是这种接法精度更高一些。
这种接法影响精度的因素要少一点,恒流驱动法中恒流源的精度、 ...

线性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在整个量程内有效保证误差的均匀性,这是因为ADC的分度是线性的。
举个例子,8位ADC用于测电流,输出值刚好是0mA,1mA,..., 255mA
如果恒压1V测电流,那么对应的电阻是 inf, 1000, 500, 333, 250, ..., 0.003937, 0.003922, 在高电阻区域的误差达到几百欧姆精度不够,小电阻区域精度0.01mOhms,然而外围电路大概保证不了这个精度。换言之,接近ADC量程的一段精度不够,另一端精度浪费。
如果是恒流测电压,那么测得的电阻的精度在整个量程都是一致的。

网友L:
既然高精度测量都是4线法,没说的,要想指标好就只能采用4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