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调试

楼主(2012-04-21):
我现在的一个设计达到了7,8千行,虽然单个模块仿真都合乎要求,但是感觉在片上进行整个设计调试时进展缓慢。请各位给予方法上的指导,感谢

网友A:
逻辑分析仪

网友B:
同感,特别是交互信号~头疼啊!

网友C:
没啥好的方法吧,
各位谁给讲解下

网友D:
按功能一点点往上加,边加边调试

网友D:
7,8千行还不大,一般复杂点的系统都有几万行

网友E:
我现在的一个设计达到了7,8千行,虽然单个模块仿真都合乎要求,但是感觉在片上进行整个设计调试时进展缓慢。请各位给予方法上的指导,感谢

LZ呼叫GSM吧. 他最了解此时该怎么做了.

网友E:
另外,个人感觉代码长了,仿真慢时用CHIPSCOPE.

网友F:
你一起做过仿真了吗?不是单个模块仿真,是整体仿真。
你做的是功能仿真还是时序仿真?
模块分割好了以后,整体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啊?什么叫做进展缓慢?

网友A:
楼上说的有片面,根据我接触的,实际中要处理的信息多变(来自ADC转换的带干扰的波形),仿真向量无法实现,要实物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