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拼板 PCB

楼主(2012-04-21):
PCB, SMT, pc, mt
谁能给讲讲拼板的注意点和一些好的作法技巧
做SMT的价格怎么计算,试生产和批量怎么计费的
插件和SMT分开做好还是给同一家做好
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是分开做SMT和插件
拼版的话可以自己在设计里拼版,也可以用CAM拼
至于计费一般的是根据具体板子的工艺然后按面积计费
焊接时按点算
这个具体价格要联系厂家,因为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T3分一个点,DIP4分一个点,在南京地区算贵吗?还有就是芯片,贴片的比如有44脚一般作为几个点来计呢?

网友A:
我就知道是几分,因为公司成本保密问题,我不了解多少一个,我们一般是采购那边联系价格

这个你可以多问几家

网友B:
拼版的时候注意,板边一般要留出3-5mm的空白,这个为机器固定板子用的,如果你的PCB 板边上这个区域没有摆器件,那你可以省略工艺边了,这个可以省不少的制版费哦,
至于价格 大概0.01一个点 批量和试产 关键看你怎么谈,量大的话 试产免费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如果能做到0.01一个点就好了,他给我SMT0.03   DIP0.04,而且芯片都是一个脚作为一个点计,这个好像就他一家能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