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2-04-21):
差动放大的共模是放大为零。但我焊接好元器件后去测,怎么连原来的信号都没有了呢,只有一条直线。

网友A:
上图。
自己检查一下电路是否焊接有误,有没有虚焊。

楼主:
其它同学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先要确认已下,差动放大输出,是否要接地。然后再看看输入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知道了。问了老师,输入等于输出乘以零,所以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