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2012-04-21):
下面这段是我从网上摘抄的,我想知道这个是C语言的什么用法。

问题:Warning[Pe188]: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ZStack-1.4.3\Projects\zstack\Samples\SampleApp\Source\SampleApp.c 206

答案: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Mode = Addr16Bit;//(afAddrMode_t)afAddrGroup;
typedef enum
{
afAddrNotPresent = AddrNotPresent,
afAddr16Bit      = Addr16Bit,
afAddrGroup      = AddrGroup,
afAddrBroadcast  = AddrBroadcast
} afAddrMode_t;
问题就在于Addr16Bit未加afAddrMode_t这个套子。

楼主:
这个叫结构体类型转换吗?

网友A:
呵呵,断章取义,不知所云

网友B: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说的很明白了
不能直接用不是enum成员的值给enum变量赋值
所以要先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enum里面定义
afAddr16Bit      = Addr16Bit,
你可以用afAddr16Bit 赋值, 但是不能直接用Addr16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