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2-04-21):
DMA, AI, ce, DM, IDMA
谁能告诉我这个程序的结果是多少?为什么?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S(int
&a){    a=100;

return a;
}

void main()
{

int b=10;
    S(b)
=(b*1);
    cout
<<b<<endl;
}

而这个程序的值是多少,为什么?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S(int
&a){    a=100;

return a;
}

void main()
{

int b=10;
    S(b)
=(b*3);
    cout
<<b<<endl;
}

网友A:
结果是什么,自动运行就知道了.
如果要知道为什么,就单步跟踪的时候,显示出汇编语句就明白了

网友B:
我觉得都是编译失败。
b*1的结果无法赋值给 非const引用

网友C:
LS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