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Program “KBytes” 和 “KWords”

楼主(2012-04-21):
这个概念一直搞不清楚:

PIC16F690好像按KWords来算,因为编译器(PICC)输出:
Program space        used    E3h (   227) of  1000h words   (  5.5%)
1000h正好是4K(选型表上4K对应的列就是KWords)

PIC18F26J50好像按KBytes来算,因为编译器(PICC)输出:
program space        used     6h (     6) of  FFF8h bytes   (  0.0%)

FFF8h 大约有64K,(选型表上64K对应的列就是KBytes)

这样的话,是不是得出一个结论:选型时,16按KWords选,18按KBytes选 ?

知道的朋友讲讲!

网友A:
这一块确实有些困惑,并不单是18才按bytes
16F1XXX在选型工具上好像也是按bytes;
16的是14位总线,基本上也都是单字指令,只用Words好了,
干嘛要用bytes呢,难道是要我们看起来这些数字大些吗?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纠结的,只是显示而已,我要写个软件我可以显示KG。
DATASHEET上都是KBYTE,你选型估算FLASH大小,要以KWORD来估算(指令都是WORD)!

楼主:
PIC18F26J50的可用程序空间为32K(Words),但编译器只报64KBytes,没有(KWords),已用空间也是KBytes ,没有(KWords),当然纠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