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反馈量是:UF=[R1/(R1+R2)]*UO

楼主(2012-04-21):
为什么
电压
串联负反馈的反馈量是:UF=[R1/(R1+R2)]*UO,R1还和运放的反相
输入
端并联着啊,所以我认为应该是 R1和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的
电阻
并联后再和R2串联才是,不知这个公式为什么这样写,请指教?
电流
串联负反馈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是的,如果RI》R1,就可以忽略RI的影响了

楼主:
运放单一输入端的输入电阻一般有多少,RI代表双端输入电阻,还是单端输入电阻,如果我的分析成立的话,哪么公式就应是UF≈[R1/(R1+R2)]*UO,还有就是R1,R2取多大阻值比较合适,也就是R1取多大阻值时RI可以忽略,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RI对于双极型的运放一般在几百K到几十M,对于FET输入型就上几百M到上G。
R1,R2一般在10M下,用得多的是几百几K几百K几M吧,不一定的

网友B:
公式少了括号

网友C:
运放单一输入端的输入电阻一般有多少,RI代表双端输入电阻,还是单端输入电阻,如果我的分析成立的话,哪么公式就应是UF≈[R1/(R1+R2)]*UO,还有就是R1,R2取多大阻值比较合适,也就是R1取多大阻值时RI可以忽略,请 ...
引用 楼主:

从理论上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实际中才会有什么约等于

LZ可能没有理解虚短和虚断

网友D:
牛角尖估计就是这么进去的

网友E:
分析方法:虚断  虚短

楼主:
童诗白版的书第四版P267,讲到这些公式时没有说明用虚断  虚短分析方法来分析,也没有对 虚断  虚短概念的直白说明,所以根据原来已学的定理就钻了牛角尖,如果有大家的这些直白说明的话,就很好理解了,我是新手,并且是一个人自学,有些疑问时不能像在学校的同学那样马上与老师和同学来交流,我真羡慕在学校的同学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分析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