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的仿真用什么好?

楼主(2012-04-21):
如题,PIC16F1937用什么仿真好啊?
ICD2不行,ICD3也不行,难道要买PICKIT3啊?
以前挺好用的ICD2,ICD3仿真过好多PIC的片子,如18F,24F的,怎么碰到1937这玩意就不行啊,唉,越来越难搞啊.

好好的能用的东西,就不让用了,难道是我不会操作啊.ICD3也不行,什么事啊.!

楼主:
请PIC论坛的能人指点一下啊.
请叶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A:
请确认:1、目标板是否正常
        2、仿真器于目标板连接是否正常
        3、IDE中芯片是否选对了
        4、IDE的版本可能太久,不能调试新芯片,请跟新IDE (现在最新的应该是8.84)
            5、看你的提示,你可以断开调试器 重新连接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1,我用的是8.84版MPLAB
2,PC与ICD3连接正常.
3,芯片肯定是选对了.
4,ICD3与目标板连接很难连接上,老是提示读不到器件ID.
5,断开重新连接后一样的,都重复过N
5,ICD2与目标板连接很容易,且也很容易读到ID,但是一下载就ERROR.
ICD2可能是VPP 电压问题,但ICD3没道理啊,可是花了1500大洋啊.

网友A:
5,ICD2与目标板连接很容易,且也很容易读到ID,但是一下载就ERROR.
  根据这个描述  有可能是仿真器于目标板的连线太长引起的。我先前碰到过,建议连线不超过10CM。

楼主:
回复楼上,还真不长,就10CM的样子.
我以前用的线有30CM都可以正常仿真的.

网友B:
很明显连接错误,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
1.你板子上有短路的情况。
2.USB线是山寨货
3.你去掉ICD3和目标板的连接线试试,这种情况与上一种情况一样,因ICD3的通讯速度较快,所以对线很敏感。

楼主:
谢楼上回复:
1,USB线是正宗的,用在JLINK上调试STM32,500KBPS没有任何问题.
2,板子上的短路情况查很多遍,可能还要再查查.
3,PC与ICD3的连接是正常的,用ICD3的配套自测的东西非常OK,且用来调试别的芯片也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你说的短路可以重点考虑,但实在找不到啊.

网友C:
只要是原厂的ICD,ICD3,肯定都可以,这个不用怀疑。

是不是支持,在MPLAB选择PIC16F1937看一下就立即知道了。

网友A:
回复楼上,还真不长,就10CM的样子.
我以前用的线有30CM都可以正常仿真的.
引用 楼主:

只是建议不超过10CM,长一点 不一定不能用。
还有一点环境,我若将连线放至开关电源旁,连接也经常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