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门电路实现补码的题目,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2-04-21):
大家好~~上图是我已经列好的真傎表,请帮忙检查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无误的话,请帮我分析一下F1的实现方法,十二万分的感谢!

网友A(2012-05-23):
通常用x0, F0表示数据低位。而楼主相反用x0, F0表示数据高位。注意到此就行了。

F1 = /x0*x1 + x0*x1*/x2 + x0*/x1*x2 ; 参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