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形显示实例

楼主(2012-04-21):
点阵图形液晶显示模块除信息外,另一个优势是可以显示图形。现在介绍的是单色液晶,只能显示黑白图形,因此需要首先将图片转化为黑白图。图形的点点阵信息可以逐个查看像素点的黑白值。为了更快地得到图像的点阵信息,得到任何一个图形的点阵信息,可以选择一款字模提取程序,从中打开黑白图像即可。
使用液晶显示图形的程序代码示例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data i;
unsigned char q;
unsigned char *p2;    //建立数组指针
unsigned char wbyte;
unsigned char Column;   //定义列
unsigned char Page;    //定义页
sbit E=P3^2;     //读写使能信号,1有效
sbit R_W=P3^1;    //读写选择信号;1为读选通,0为写选通
sbit RS=P3^0;
sbit D_I=P3^0;     //数据指令选择信号;1为数据操作,0为写指令或读状态
unsigned char data j;
unsigned char data k;
/********************扩充指令集画图********************/
unsigned char data z;   //图形数组的页,为实际点阵行数
unsigned char data y;   //图形数组的列,为实际点阵列数除以8
unsigned char data Column;  //起始点设定:为在液晶中显示的实际起始列
unsigned char data Page;   //起始点设定:为在液晶中显示的实际起始行
char code Tu[64][16]=    //图形数组,龙的标志
{
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3,0xF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0,0x00,
...
};
void WCOM(unsigned char dcode);  //指令操作子函数
void Dat(unsigned char ddata);  //数据操作子函数
void Imim();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EClearlcd();    //扩充指令集清屏子函数
void Tuxing();    //图形显示子函数
void main()
{
Imim();      //初始化
EClearlcd();     //扩充指令集清屏
z=64;      //图形数组的页,为实际点阵行数
y=16;      //图形数组的列,为实际点阵列数除以8
Column=0;     //起始点设定:为在液晶中显示的实际起始列
Page=0;      //起始点设定:为在液晶中显示的实际起始行
p2=Tu;      //图形数组
Tuxing();         //蝴蝶图案
while(1)
{
}
}
void WCOM(unsigned char dcode)     //写指令程序
{
unsigned char q;
R_W=1;
D_I=0;      //设置状态
Loop:
P1=0xFF;
E=1;      //使能有效
q=P1;      //将P1口状态读入
E=0;      //关闭使能信号
if(q&0x80)     //判断屏幕是否忙
{
goto Loop;     //若忙,循环等待
}
R_W=0;
D_I=0;      //写数据指令
P1= dcode;     //将数据送入P1口
E=1;      //使能信号开
E=0;      //使能信号关
}

void Dat(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q;
R_W=1;
D_I=0;      //读状态指令
Loop:
P1=0xFF;
E=1;      //使能
q=P1;
E=0;
if(q&0x80)     //判忙
{
goto Loop;
}
D_I=1;      //送数据指令
R_W=0;
P1= ddata;     //写入数据
E=1;      //使能信号开
E=0;      //使能信号关
}

void Clearlcd()
{
D_I=0;
R_W=0;
P1=0x01;
WCOM(0x01);     //清除显示
}
void Imim()
{
P0=0xFF;     //初始化单片机端口
P1=0xFF;
P2=0xFF;
P3=0xFF;
E=0;
WCOM(0x38);     //功能设定
WCOM(0x08);     //关显示指令
WCOM(0x06);     //游标右移
Clearlcd();     //清屏
WCOM(0x0c);     //开显示指令
}

void Tuxing()
{
unsigned char data v;
unsigned char data w;
unsigned char data x;
unsigned char data h;
unsigned char *pp;    //图形数组指针
WCOM(0x34);     //功能设定
WCOM(0x36);     //扩充功能设定
pp=p2;
pp=pp+16*y*2;
for(h=0;h<z/2;h++)     //页循环
{
  v=Column|0x80;
  w=Page|0x80;
  WCOM(w);     //送入起始页地址
  WCOM(v);     //送入起始列地址
  Page++;      //准备对下一页进行操作
  for(x=0;x<2*y;x++)    //列循环
   {
    if(x<y)
    {
     wbyte=*p2;
     Dat(wbyte);    //循环送入图形数据
     p2=p2+1;
    }
    else
     {
      wbyte=*pp;
      Dat(wbyte);    //循环送入图形数据
      pp=pp+1;
     }
   }
  }
}

void EClearlcd()
{
  unsigned char data Disp_Page;
  unsigned char data i;
  unsigned char data j;
  for(i=0;i<64;i++)    //共32页
  {
   Disp_Page=i|0x80;   //设置页地址
   WCOM(Disp_Page);   //送入页地址
   WCOM(0x80);    //送入起始列地址
   for(j=0;j<32;j++)
   {
    Dat(0x00);     //清屏
   }
  }
}

网友A:
这个比较好,有引导意义的,学习下

网友B:
很实用的资料,对进行设计很有帮助。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C:
液晶显示在单片机系统中应用广泛,很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