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2012-04-21):
当一个循环组已满时,rtont和rear 值班之间的关系和椎栈为空时一样,但是,满和空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从概念上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谢谢了

网友A:
考虑一个具有5个元素的数组,它可以出现6种不同的状态,它可能为空,也可能分别包含1个,2个,3个,4个或5个元素,但front,rear只可能出现5种不同的情况。

网友B:
不可能用只能表示5个不同状态的变量来表示6种不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