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esigner5.0 SP6取消了Express 是不是以后CY不再推了

楼主(2012-04-21):
为什么Designer5.0 SP6取消了Express 是不是以后CY不再推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建议用了吧,不过capsense express还是用的Express。

网友B:
PSoC Designer 5.0 SP6 没有取消 Express, 而是将原来的 Express 软件集成到了 Designer 中, 取名叫 System-level-Design. SP6是最后一个支持 System-level-Design 的 Designer 软件。 除了 Capsense Express 芯片, 我们不推荐使用 System-level-Design 进行产品设计。 就像楼主说的 CY 不在推这个软件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是

网友A:
3楼说的对,designer5.1里才没有Express(System-level-Design)的,我之前没注意到楼主说的版本,还好有3楼的纠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