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1101无线模块进行多机通信(开发平台MSP430F149)

楼主(2012-04-21):
使用CC1101无线模块进行多机通信(开发平台MSP430F149)

网友A:
楼主如果要使用单芯片的方案,可以考虑CC430,它是单芯片的430射频解决方案,供电电压1.8到3.6V, 集成CC1101. 高灵敏度(-117 dBm at 0.6 kBaud,-111 dBm at 1.2 kBaud, 315 MHz, 1% 包错误率),Frequency Bands: 300 MHz to 348 MHz,389 MHz to 464 MHz, and 779 MHz to 928 MHz,高达500kbps的数据速率, CPU 活动模式下的功耗 (AM): 160 µA/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