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2):
4脚改接-12V

网友B:
4脚接-12V
反馈电阻接750欧姆试试

网友C:
换个单电源运放吧。而且这是个电流反馈的运放 您的用法不对。

网友D:
电流反馈型的,不能这样接

网友E:
换个轨到轨运放,或者借个负电源,你看一下运放的原理图就知道了,输出三极管饱和了~~~~~~

网友F:
如果要单电源,应该选着轨对轨,单电源供电都有偏置,要么换运放,要么进行偏置电路设计。消除偏置,这是最基本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