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系统电源电路

楼主(2012-04-22):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视频信号远程采集的系统
主控CPU需要3.3V供电,摄像头需要5V供电
正常情况系统采用直流电源供电(6V),断电采用后备4.8V镍氢电池供电  电源电路该怎么设计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整个系统的电流是多少?
5V 需要多少电流 3.3V需要多少电流
然后找颗DC/DC 输出2路 ;或者一路5V 另一路再弄个ldo或者dc/dc 整出3.3V
电源输入端用个PMOS管来做电源切换

网友B:
最省心的方法ldo或dcdc 降压输出3.3V

然后boost升到5V

网友C:
2# jjjyufan             帅哥,为什么要用PMOS切换呢?用NMOS为何不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高边开关用PMOS和PNP

低边用NMOS和NPN

网友D:
我想你从楼上的方案没有找到你想要的电路,
我们可以给你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