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系统下运行xp,不错不错!

楼主(2012-04-22):
有些软件与win7不兼容怎么办?装一个虚拟机,轻松搞定!

网友A:
装两个系统就行啊

网友B:
我觉得虚拟机玩玩还行,或者实在是有什么比较冷门的软件需要XP环境的话还行。长时间画图的话就不建议用了。万一正画着突然卡死了就不好说了。说实话虚拟机却是很强大,但是不建议再这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