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回路请教

楼主(2012-04-22):
如图是通过RC充电,控制MOS管延时软启动的电路。
我想问下在电容C100充完电之后,12V掉电,此时C1001端为正,2端为负,电容的放电回路是怎样的?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q100---风扇---R00

网友B:
这个电路原理应该和阻容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一样,建议LZ搜一下。
放电路径:1 点->12v电源->GND->D100二极管->2点,个人愚见,请参考。

网友C(2013-01-3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原理应该和阻容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一样,建议LZ搜一下。
放电路径:1 点->12v电源->GND->D100二极 ...

12V掉电以后电源就断了

网友D:
确切地说,是通过R100和D100放电,前段时间主要是D100,后端时间主要通过R100

网友E:
一开始掉电的时候,电容的负端被二极管嵌位,电流主要从二极管流走了,等流到二极管的嵌位电压之下时,就通过电阻R100来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