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8B20给小孩测体温靠谱不?

楼主(2012-04-22):
用那种防水型带屏蔽线那种

网友A:
我试过,感觉挺准的。

网友B:
理论上是准,但是这东西可能会把小孩子吓哭吧。

网友C:
你先暖暖...太凉

网友A:
LS两位考虑很是周到啊。

楼主:
刚买了一个上面那种,用来给小孩测量洗澡水的,顺便测个体温,呵

网友D:
说实话,18b20在体温段误差真不大,理论可以满足要求;不过由于体积较大,感觉还不如水银体温表好用,尤其是小孩子,这个散热好像有些大,估计会偏低;个人感觉小孩子测体温首先考虑 薄膜PT系列,小的只有1-2mm甚至更小,稳定性也好,就是贵点,测试电路也贵;其次就是NTC电阻了,不过这个需要标定,找只体温表标定足够了,又不是基准表,还有漂移汇大些,是不是发烧应该可以分出来;

网友E:
带壳的反应比较慢,而且内外有温差,我试过,两个18B20放一起测空气温度,室温26度左右,带壳的温度比不带壳的高1.X度,不知道是否是18B20本身的功耗发热导致的温差。

网友F:
自己接的不带科的试过,应该是准的。但是夹的时间还是要比较长,开始温升快,越接近体温升得越慢

网友G:
误差偏大,只适合测量洗澡水.:)

楼主:
看来还是用来测洗澡水吧,测体温,还是买个水银的去,也就二三块钱

网友H:
还真没试过 就测过冰棍的温度。。。

网友I:
洗脚水的温度测量时比较准确,相差不会大的;P;P

网友J:
还是用水银的吧

网友K:
我用它测燃气热水器的出水温度,肯定不准,需要软件校正一下。
另外,读取频率高都会导致它温度升高,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读取频率太低就等于放弃灵敏度。所以还得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