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楼主(2012-04-2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是WIN7吧?WIN7可以装上,就是加库有问题,原理图的可以从FIND里面 然后ADD TO LIST加库

网友B:
楼主自相矛盾啊,装不上怎么画图还出现库加载问题????

楼主:
装不上有是补丁啊.SE是补丁啊

网友C:
可能是没有安装protel只是安装补丁所以装不上,装上加库有问题可能用的是WIN7,不上win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