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79F161A单片机串行通信程序问题

楼主(2012-04-22):
请教诸位一个问题,程序在附件里面。      系统晶振频率fosc=11.0592MHz,通信波特率是9600bps(用2400bps也不正确),用T1工作方式2做波特率发生器,单片机每秒钟给计算机发送16进制数56H,计算机确实可以每秒钟接收到一个数据,但不正确。

网友A:
可否自己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波特率对不对,数据对不对?只要看到波形,什么都OK了

楼主(2012-05-29):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跟程序代码没有关系。是下载软件有个选项,选择单片机使用的晶振频率的地方选错了。